关于单片机呼吸灯程序,为什么不用加while(1)也能闪烁,请问是哪里陷入了死循环

楼主(2022-12-12):
各位大佬求助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void Delay10ms(unsigned char i)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j;

        j = 11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P0M0=0x00;//io模式的配置
                P0M1=0x00;
                P0=0x00;//将所有led全部灭掉,赋值为低电平
        //呼吸灯
                        for(i=0;i<10;i++)
                        {
                                P00=1;
                                Delay10ms(i);
                                P00=0;
                                Delay10ms(10-i);
                                Delay10ms(5);
                        }
                         for(j=0;j<10;j++)
                        {
                                P00=0;
                                Delay10ms(j);
                                P00=1;
                                Delay10ms(10-j);
                                Delay10ms(5);
                        }
}
为什么他的亮灭肉眼可见,明明我的占空比已经很小了

网友A:
主函数不加while(1)约束,程序跑飞了。你看到的闪烁不是呼吸效果,是重复进入main函数初始化P0的反映。

网友B:
很显然是死机了,然后自动重启,才会闪烁,而时间远超你的设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函数不加while(1)约束,程序跑飞了。你看到的闪烁不是呼吸效果,是重复进入main函数初始化P0的反映。

谢谢你的回答,可是加了while(1)也达不到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可是加了while(1)也达不到效果,

加了while(1)也达不到效果是因为这个代码根本做不到呼吸灯功能

网友C:
应该与Delay10ms(i)及while (--i)有关,i初值赋值i=0,到while (--i)这变为while(-1)了,永远到不了while(0)终止,这样就死循环了,改为while (i--)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与Delay10ms(i)及while (--i)有关,i初值赋值i=0,到while (--i)这变为while(-1)了,永远到不了whil ...

i=1难道就不能终止了吗?还是你觉得i=-1无法递减到i=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while(1)也达不到效果是因为这个代码根本做不到呼吸灯功能

好吧,感谢大佬回答,呼吸灯是不是的用定时器才可以,我看到网上用我这样子也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与Delay10ms(i)及while (--i)有关,i初值赋值i=0,到while (--i)这变为while(-1)了,永远到不了whil ...

好像有道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与Delay10ms(i)及while (--i)有关,i初值赋值i=0,到while (--i)这变为while(-1)了,永远到不了whil ...

可是i是无符号,0-1不应该还是0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i是无符号,0-1不应该还是0吗

兄弟,unsigned char i = 0; 那么 i - 1 应该等于25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unsigned char i = 0; 那么 i - 1 应该等于255。

对地,昨天刚学到,超出表示范围的数会从头记起

网友F:
主函数没有大循环,跑完那两个for循环后,继续往后跑,一般程序区空的地方,要么是FF,要么是00,跑到程序最后,又回卷,从头开始跑。00对应命令NOP,FF对应命令MOV A, R7,都是一周期,STC12C5A60S2是60K字节,跑12MHz,则只需要60*1024/12=5120us,即,只需要5.12ms,就能跑完空余的ROM再到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unsigned char i = 0; 那么 i - 1 应该等于255。

上次刚学有记错了。。感谢你的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函数没有大循环,跑完那两个for循环后,继续往后跑,一般程序区空的地方,要么是FF,要么是00,跑到程序 ...

感谢你太高级了,有些东西看不懂。。

网友G(2023-01-12):
程序跑飞了,不断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