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仿真可以运行,但是上电不能运行?已经试了2块板子了

楼主(2022-12-12):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单片机是dspic33fj256mc710a,突然发现板子只可以仿真运行,不能够上电自运行,现在已经试了2块板子了,都是这样子。请问该怎么分析?会不会是软件原因?

网友A:
供电或者复位电路有问题,因为调试的时候是编程器接管了供电和复位

网友B:
电路图都没有,怎么看?

网友C:
仿真正常只说明电路及程序的逻辑上没问题。
感觉既然仿真可以运行那就运行在仿真上就好

网友D:
首先确定芯片供电没问题,然后确定复位口是高电平。之后看看芯片配置字里面是不是关闭了debug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正常只说明电路及程序的逻辑上没问题。
感觉既然仿真可以运行那就运行在仿真上就好

虽然说仿真可以运行,不耽误我继续编程,但是不能上电运行还是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或者复位电路有问题,因为调试的时候是编程器接管了供电和复位

好的,谢谢提醒,我已经试过3块板子了,希望是硬件问题,要是是软件问题就麻烦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PIC单片机在仿真的时候是不会把代码下载进MCU的,如果要下载进MCU,直接点击IDE的“Make并对器件编程”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E:
确定烧录成功了吗,有的芯片仿真和烧录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烧录成功了吗,有的芯片仿真和烧录是不同的

是的,谢谢了。之前keil我记得仿真的时候就可以烧录进去,现在PIC的IDE有专门的下载按键

网友F:
PIC的单片机真心不想用,如果不是有特殊要求,肯定不选PIC
编译慢得要命,编程环境网上资料又少,加上英语不好(实际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能自己一次次的去摸索
配置位有时候感觉方便,但更多的时候是好烦,你得去配置,默认的还特别容易有"惊喜"
单片机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感人,30块钱的8位机多的是,比STM32还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