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8253+8255A实现一个数码管显示时钟的仿真程序 不显示

楼主(2022-12-13):
CPU选用8086(没得选,学的就是这个芯片),用来响应时钟信号并控制数码管显示。
时钟脉冲由定时器8253产生,时钟用8位七段数码管显示。
由于输入/输出设备必须通过I/O接口才能接到系统总路线上和主机进行信息交互,因此还要加 8255A 做并行接口,用 74LS373 做地址锁存,74LS138 做地址译码.

包含pdsprj文件

网友A:
8086这种老古董不是单片机,使用的话需要很多辅助电路。再说了,实践中还有用的吗!实际一点,用简单的单片机吧。

网友B:
老师出的题吗?太守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