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USB中断,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
单片机的USB中断,都是由主机控制的,那么总线上发生什么,会让单片机进入USB中断。

网友A(2022-12-13):
     不像I/O一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能产生中断,USB中断比较复杂必须在USB总线上产生特定的事件才能产生相应USB中断比如IN中断,必须设备收到主机发送的IN令牌,然后回传完成IN数据后才会产生IN中断其它类似IN中断的OUT中断、RESET中断、SOF中断等,都必须是USB设备收到主机发送的令牌,并完成相应的数据交互才会参数中断。如需详细了解,可以下载下面的附件进行学习。

直接用STC的USB例程,用STC提供的库,STC-CDC/虚拟串口比,实际串口还简单

网友B:
中断信号,这是个哲学问题

网友C:
什么品牌型号的单片机? USB主机还是从机? 具体见数据手册。

网友D:
一般是事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