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报错Reading SBUF when nothing received

楼主(2022-12-13):
求大佬帮我解答一下
protues排队叫号系统仿真出现问题
Reading SBUF when nothing received

网友A:
感觉像是版本不对,但是不敢确认,你可以换成7.8打开试试

网友B:
读取串口的时候,没有读到信息,可能程序阻塞了,可以设置串口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