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面检测 在水瓶两边放两块铜板,能不能通过测量两板间的电容算出液面高度

楼主:
在水瓶两边放两块铜板,能不能通过测量两板间的电容算出液面高度?为什么大家都是一个放侧面一个放底下来测量电容,两边不能测吗

网友A(2022-12-13):
当然能测出液面高度了,至于两者的区别和优缺点,我只想说——实践出真知。

网友B:
从道理来讲是可以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可能有诸多因素导致失败。诸如温度、湿度、气压、电极电解、氧化腐蚀,介质纯度变化等等。做探测可能行,想做计量就免了。

网友C:
      你如果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就知道了,理论上两个平板的距离如果不变,瓶子的大小形状厚度不变,瓶子的位置不变,瓶子里装的液体成分浓度不变,里面装不同的液体体积的确是可以得到不同的电容值。上述条件如果有改变,那测出的结果差别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