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利用2组P口检测8*8矩阵键盘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
利用单片机两组P口,共16个引脚检测8*8矩阵键盘,附C语言程序。使用LCD2004作为显示

键盘值:

#include <intrins.h>                        //引用程序目录的相对路径中的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引用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

#include "1.Delay.c"                        //引用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
#include "2.2004.c"                        //引用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
#include "3.Keyscan.c"                        //引用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

/******************************
                主程序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循环指令
                        {
                                Keyscan();                        //键盘检测
                                switch(num)
                                        {
                                                case 1:LCD_PutString(1,2,"01");break;
                                                case 2:LCD_PutString(1,2,"02");break;
                                                case 3:LCD_PutString(1,2,"03");break;
                                                case 4:LCD_PutString(1,2,"04");break;
                                                case 5:LCD_PutString(1,2,"05");break;
                                                case 6:LCD_PutString(1,2,"06");break;
                                                case 7:LCD_PutString(1,2,"07");break;
                                                case 8:LCD_PutString(1,2,"08");break;
                                                case 9:LCD_PutString(1,2,"09");break;
                                                case 10:LCD_PutString(1,2,"10");break;
                                                case 11:LCD_PutString(1,2,"11");break;
                                                case 12:LCD_PutString(1,2,"12");break;
                                                case 13:LCD_PutString(1,2,"13");break;
                                                case 14:LCD_PutString(1,2,"14");break;
                                                case 15:LCD_PutString(1,2,"15");break;
                                                case 16:LCD_PutString(1,2,"16");break;
                                                case 17:LCD_PutString(1,2,"17");break;
                                                case 18:LCD_PutString(1,2,"18");break;
                                                case 19:LCD_PutString(1,2,"19");break;
                                                case 20:LCD_PutString(1,2,"20");break;
                                                case 21:LCD_PutString(1,2,"21");break;
                                                case 22:LCD_PutString(1,2,"22");break;
                                                case 23:LCD_PutString(1,2,"23");break;
                                                case 24:LCD_PutString(1,2,"24");break;
                                                case 25:LCD_PutString(1,2,"25");break;
                                                case 26:LCD_PutString(1,2,"26");break;
                                                case 27:LCD_PutString(1,2,"27");break;
                                                case 28:LCD_PutString(1,2,"28");break;
                                                case 29:LCD_PutString(1,2,"29");break;
                                                case 30:LCD_PutString(1,2,"30");break;
                                                case 31:LCD_PutString(1,2,"31");break;
                                                case 32:LCD_PutString(1,2,"32");break;
                                                case 33:LCD_PutString(1,2,"33");break;
                                                case 34:LCD_PutString(1,2,"34");break;
                                                case 35:LCD_PutString(1,2,"35");break;
                                                case 36:LCD_PutString(1,2,"36");break;
                                                case 37:LCD_PutString(1,2,"37");break;
                                                case 38:LCD_PutString(1,2,"38");break;
                                                case 39:LCD_PutString(1,2,"39");break;
                                                case 40:LCD_PutString(1,2,"40");break;
                                                case 41:LCD_PutString(1,2,"41");break;
                                                case 42:LCD_PutString(1,2,"42");break;
                                                case 43:LCD_PutString(1,2,"43");break;
                                                case 44:LCD_PutString(1,2,"44");break;
                                                case 45:LCD_PutString(1,2,"45");break;
                                                case 46:LCD_PutString(1,2,"46");break;
                                                case 47:LCD_PutString(1,2,"47");break;
                                                case 48:LCD_PutString(1,2,"48");break;
                                                case 49:LCD_PutString(1,2,"49");break;
                                                case 50:LCD_PutString(1,2,"50");break;
                                                case 51:LCD_PutString(1,2,"51");break;
                                                case 52:LCD_PutString(1,2,"52");break;
                                                case 53:LCD_PutString(1,2,"53");break;
                                                case 54:LCD_PutString(1,2,"54");break;
                                                case 55:LCD_PutString(1,2,"55");break;
                                                case 56:LCD_PutString(1,2,"56");break;
                                                case 57:LCD_PutString(1,2,"57");break;
                                                case 58:LCD_PutString(1,2,"58");break;
                                                case 59:LCD_PutString(1,2,"59");break;
                                                case 60:LCD_PutString(1,2,"60");break;
                                                case 61:LCD_PutString(1,2,"61");break;
                                                case 62:LCD_PutString(1,2,"62");break;
                                                case 63:LCD_PutString(1,2,"63");break;
                                                case 64:LCD_PutString(1,2,"64");break;
                                                default:LCD_PutString(1,2,"00");break;        //default就是如果没有符合的case就执行它,default并不是必须的.
                                        }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网友A(2025-01-16):
这不用两片138简化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