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stm8s003单片机0.96显示屏黑屏

楼主:
大佬们,问一下我把屏幕的时间显示函数放到了中断服务函数里面,上电后一开对应的定时器,进中断服务后,就黑屏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2022-12-14):
将显示函数放主函数没事,放中断服务函数就黑了

网友B:
好的软件设计,定时器中断一般只处理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