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电机的隔离与共地问题

楼主(2022-12-14):
小弟有点不懂隔离与共地,在我看来隔离就没有共地,共地了就没有隔离。但有人跟我说单片机的地与电机地要共地同时要隔离。我就看不懂了,我平时都是将电源分成两路,一路使用DC-DC隔离电源给单片机使用,一路使用稳压芯片给接近开关等信号用。两个地用光耦隔离,没共地。请大家解惑下。谢谢

网友A:
“有人说”是错得呗,至于上论坛来问吗?

网友B:
半隔离,通过隔离转换后再共地,只有正极隔离,这是出于成本的考虑,驱动不用接隔离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是错得呗,至于上论坛来问吗?

我纠结的是共地就没有隔离,隔离就要不共地,这话有有没有问题!

网友C:
那就是分开供电,共地,驱动不需要隔离零件。

网友D:
电机的地线是接入大地端,单片机的地线指的是单片机电源负极。电机接地是防止漏电,单片机负极接地一来防止漏电,二来降低干扰,我觉得这话没有问题

网友E:
共地就没有隔离,但凡是共地的,光耦就显得很多余
隔离就是有电气上是没有连接的,一般是光耦,机械或者电磁控制

网友F:
仿真的话不需要是,如果是实物得自己加

网友G:
共模电感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