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单片机TM74HC595显示ADC值得,显示不出来,请大家帮忙找下问题所在

楼主(2022-12-14):
粘上代码“adc.h”文件
#ifndef _adc_H
#define _adc_H
#include "system.h"
void ADCx_Init(void);
u16 Get_ADC_Value(u8 ch,u8 times);
#endif

//adc.c 文件
#include "adc.h"
#include "SysTick.h"

/*******************************************************************************
* 函 数 名         : ADCx_Init
* 函数功能                   : ADC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ADCx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AD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非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关闭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禁止触发检测,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初始化

        ADC_Cmd(ADC1, ENABLE);//开启AD转换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重置指定的ADC的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获取ADC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指定ADC的校准状态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获取指定ADC的校准程序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
* 函 数 名         : Get_ADC_Value
* 函数功能                   : 获取通道ch的转换值,取times次,然后平均
* 输    入         : ch:通道编号
                                         times:获取次数
* 输    出         : 通道ch的times次转换结果平均值
*******************************************************************************/
u16 Get_ADC_Valu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1,ADC通道,239.5个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for(t=0;t<times;t++)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temp_val+=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

//smg.h文件
#ifndef        _SMG_H
#define        _SMG_H
#include "SysTick.h"

#define SCL  GPIO_Pin_10//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ST
#define RCL  GPIO_Pin_11//打入信号————上升沿有效SH
#define DIO  GPIO_Pin_9//串行数据入DS...............
#define SMG_PORT  GPIOB
#define SCL_LOW   GPIO_ResetBits(SMG_PORT,SCL)
#define SCL_HIGH  GPIO_SetBits(SMG_PORT,SCL)

#define RCL_LOW   GPIO_ResetBits(SMG_PORT,RCL)
#define RCL_HIGH  GPIO_SetBits(SMG_PORT,RCL)

#define DIO_LOW    GPIO_ResetBits(SMG_PORT,DIO)
#define DIO_HIGH   GPIO_SetBits(SMG_PORT,DIO)

void Smg_Init(void);
void SMG_Write_Byte (u8 dat,u8 dat1);
void SMG_Number (u16 vo);
#endif

//smg.c文件
#include"smg.h"
#include"adc.h"
u16 smgduan[]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
//u16 smgduan[]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
u8 DisPlayData[8];
extern u16 count;
extern u16 sec,min,hour;
extern u8 i;
u16 value;
u8 vo;
float vol;
/**************************************************************************************
****
****
****
****
***************************************************************************************/

void Smg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使能,PORT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IO|RCL|SC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SMG_PORT,DIO|RCL|SCL);
}
/*************************************************************************************************
****函数名:                SMG_Write_Bite (u8 dat,u8 dat1)
****功能                        写入数据
****
****
***************************************************************************************************/
void SMG_Write_Byte (u8 dat,u8 dat1)
{
        u8 i;
        for(i=0;i<8;i++)
        {
                ((dat<<i)&0x80)? DIO_HIGH:DIO_LOW;                                //        三目运算
                SCL_HIGH;
                SCL_LOW;
        }
        for(i=0;i<8;i++)
        {
                ((dat1<<i)&0x80)? DIO_HIGH:DIO_LOW;                                //        三目运算
                SCL_HIGH;
                SCL_LOW;
        }

        RCL_HIGH;
        RCL_LOW;
}

void SMG_Number (u16 vo)
{

        value=Get_ADC_Value(ADC_Channel_1,20);
        vol=(float)value*(3.3/4096);
        vo=vol*1000;

        {
                SMG_Write_Byte (smgduan[vo%1000],0x01);
                delay_ms(10);
                SMG_Write_Byte (smgduan[(vo%100)%10],0x02);
                delay_ms(10);
                SMG_Write_Byte (smgduan[(vo%100)/10],0x04);
                delay_ms(10);
                SMG_Write_Byte (smgduan[vo/1000],0x08);
                delay_ms(10);

        }

}

//main.c文件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mg.h"
#include "adc.h"
extern u16 vo;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main()
{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ADCx_Init();

        while(1)
        {

                SMG_Number ( vo);
                delay_ms(100);

        }
}

编译下载后,数码管显示乱码闪烁,有知道的麻烦给出指正

网友A:
1,变量的定义不要和函数的参数使用相同的字符,天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
extern u16 vo;
void SMG_Number (u16 vo)
2,给定一个具体的显示值 ,先测试一下显示函数的正确与否
例:
     u16 valnum=666;
     SMG_Number (valnum);//显示测试
水平有限,能帮到你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B:
沙发已经给出答案了
先找到问题点在哪
再去一步一步的解决问题

网友C:
上电路图吧,感觉595的代码和原理图不符,贴出来的代码数码管闪烁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变量的定义不要和函数的参数使用相同的字符,天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
extern u16 vo;
void SMG_Number ...

是的,因为主函数里缺了Smg_Init();,所以有乱码,谢谢你的回复,很有启发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进来的完了点,因为主函数里缺少了“Smg_Init();”,加上去就好了,那样的话数码管显示频率会很快,届时使用中断函数就可以了。谢谢大家,74HC595两个串联的函数,图纸如下,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