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头处串入610Ω电阻,直流电压档影响最大的档位是?

楼主:
DT9205A数字表的直流电压档怀疑超差(示值偏低)串入610Ω后(参考KA431稳压值)2.47V提升到2.48-2.49V。610欧姆相对于2V,200MV档位的分压电阻来说变化微小(约0.6%),实际贴片电阻的误差 也高于变化量吧?

网友A(2022-12-14):
你这一改,牵一发动全身,应该是那一电阻超差换那个,调误差不是你这样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改,牵一发动全身,应该是那一电阻超差换那个,调误差不是你这样搞。

“那一电阻超差换那个”。我这不是就相当于90K电阻换成90.61K了吗?

网友C:
431搞搞指针表精度还够用,用来校准数字万用表就搞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31搞搞指针表精度还够用,用来校准数字万用表就搞笑了。

对头,不能用TL431来校准万用表,TL431的误差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头,不能用TL431来校准万用表,TL431的误差较大。

431稳压值在一个范围,如果某数字表显示的电压值超出431的范围可不可以怀疑这个数字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一电阻超差换那个”。我这不是就相当于90K电阻换成90.61K了吗?

人家这些9M,900k,90k等都是全面考虑设计出来的,动一个电阻影响的不只是一个档位,会影响全局。

网友E:
80块买个Victor的890吧,别折腾这30块的9205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80块买个Victor的890吧,别折腾这30块的9205了。

玩的就是穷折腾!

网友B(2023-01-22):
在下认为:在20V处断开串入560Ω,20V档分压提高较明显,100K提高到100.056K,560Ω对总体输入电阻影响占比很小,只有10000K:(100K+0.56K),对2V档影响也不大,9000K:(1000K+0.56K),对200MV档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F:
如何判断431与万用表哪个更准确?实际431的mv误差也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