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官方例程中,ADC利用第15通道测量电池电压

楼主:
     各位大神好,请教一下STC官方例程中ADC利用第15通道测量电池电压,最后算出的值res和VCC,它们分别是多小?谢谢。(当外部电池为5V时,res是否是<=1023;这是VCC是否为5000mv。)

网友A(2022-12-14):
10位ADC理论读数 res = 1024 * BGV / VCC。
12位ADC理论读数 res = 4096 * BGV / VCC。

网友B:
官方的只是给你一个参考,自己看数据手册进行计算就行了这是STC8G的,内部参考电压是1.19V
float vcc;
vcc=(float)1.19*1024/data_voltage;

data_voltage是15通道ADC的数字量,计算的结果就是电压值,比如3.55V
STC15系列不适用,因为这个系列的内部参考电压不是相对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