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体/PCB铜皮电阻计算方法与工具

楼主:
自己制作的计算表不足之处请多指教,Excel格式的

计算方法与原理:
铜是电路板(PCB)表面上的常见导电金属层。在估算PCB表面铜的电阻值之前,请注意铜的电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要估算PCB表面铜的电阻值,可以利用以下公式。

w:导体宽度[mm]    t:导体厚度[μm]    ρ:导体的电阻系数[μΩcm]    铜的电阻系数在25°C, ρ(@ 25°C)= ~1.72μΩcm
此外,如果知道每单位面积铜的电阻值Rp在不同温度下的变化(如下图资料所示),可以使用以下公式估算整个铜的电阻值R。注意下图铜的尺寸是:厚度(t)35μm,宽度(w)1mm,长度(ʅ)1mm。

Rp:每单位面积的电阻值
ʅ:铜的长度[mm]
w:铜的宽度[mm]
t : 铜的厚度[μm]
如果铜的尺寸是宽度3mm、厚度35μm和长度50mm时,该铜的电阻值R在25°C是:

因此,当3A电流在25°C时流通PCB表面上铜时,电压降约24.5mV。然而,温度上升至100℃时,电阻值增加29%,电压降变为31.6mV

excel表格下载: 导体PCB

网友A(2022-12-15):
是否经过测试承认???

网友B(2023-03-24):
感谢分享,正准备测试验证看看。

网友C:
打样回来测量一下。

网友D(2023-05-11):
引用 网友A:
是否经过测试承认???

看PCB是不是标准的铜皮如果是标准的和实际实验结果一个差不多,我做的BUCK电源就是采用铜皮做限流采样电阻,基本和计算表锁得出的结果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