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烘干机工作中如果机盖打开则暂停工作,机盖闭合则继续工作 要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22-12-14):
这是我的一个实训要求之一。单片机是用89C52,是用纸箱作为烘干机机体,大致是我打开纸箱之后让单片机使其他功能暂停工作,闭合纸箱又可以继续工作。我想问怎么用单片机实现这一功能,是要用什么传感器吗,是用光线传感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优质解决办法。有大佬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A:
只要能够反映机械位置变化的传感器都可以。例如微动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器件,干簧管等等。

网友B:
我把我家的微波炉拆开帮你看过了,就是个微动开关。

网友C:
正规产品都是微动开关。

网友D:
考虑成本,实用中大多数是微动开关。你用纸箱实验,干簧管,霍尔开关比较方便。另外,槽型光耦也可以考虑

网友E:
读死书!这种问题翻翻教科书,应有尽有。

网友F:
最经济实用的当然是微动开关了

网友G:
机械开关,别把什么都往电子想,机械才可靠

网友H:
行程开关,到位开关,限位开关,微动开关,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行程开关,到位开关,限位开关,微动开关,都可以。

到位开关,限位开关只是行程开关的安装方式,并没有这两种类型的开关。微动开关是行程开关的最关键零件。

网友I:
使用拨动开关、接近开关或光电传感器。

网友D:
这个只有楼主自己知道,纸箱盖子的重量能够操控微动开关,那么机械结构的微动开关是最佳的选择,否则就只能考虑干簧管,霍尔开关和槽型光耦了。

网友J:
最常用的是微动开关和霍尔开关传感器。

网友K:
这有点像复印机的各种盖板,用的是弹簧开关和光电开关。

网友L:
行程开关

网友M:
都回答的比较好,不敢说话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最经济实用的当然是微动开关了

这种微动开关可靠性很差。接触是压接,触点很易氧化,有一种微动按键是触点摩擦转换,摩擦有清洁触点的作用,不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O:
微动开关+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