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方式驱动可控硅,用单片机程序怎么开始编写?

楼主:
可控硅软启动
如图,蓝色线为可控硅驱动,黄色线为单片机过零检测脚,输出的波形看图,问下这是什么方式驱动可控硅,用单片机程序怎么开始编写?

里面是示波器视频

网友A(2022-12-14):
就是个典型的可控硅调角电路,没有什么可讲的。

网友B:
如果是温度,调光类,要有高精度控制的,比如PID之类的,就通过导通角控制
精度要求不高的,直接就是高你电平控制就行了
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导通角,直接百度

网友C:
先搞个过零检测信号给单片机中断口,然后根据需要调可控硅的导通角,一般过零信号50HZ就10ms ,你可以中断一触发就打开定时器,时间到了就把可控硅打开大约120us 左右再关掉。就完事了,修改定时器的初值调1-9ms就是调节量程。

网友A:
用“可控硅”做关键字搜旧帖子,可以看到我在今年3月发的帖子,里面有几篇应用笔记,里面有的有源码。

网友D:
刚初学单片机,有很多语句、函数没摸透,望各位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