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报错No program code loaded.

楼主(2022-12-14):
No program code loaded.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提示你没有导入程序,那你就写个程序编译后导入。

网友B:
双击单片机,选择一个C语言生成的HEX文件,点运行,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C:
Keil5编译输出HEX文件,双击单片机,在program file栏中导入输出的HEX文件

网友D:
双击单片机,导入HEX文件就行了

网友E:
没有导入hex文件

网友F:
用keil导入hex文件

网友G:
没有给单片机装载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