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寸LCD屏ILI9225驱动 显示字符图片线条 单片机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
简单的测试  画圆不会

//   176*220  8位并口    ILI9225
// 用12C5A60S2
                                   P0M1        EQU      93H
                   P0M0        EQU      94H
                                   P4SW        EQU      0BBH;           将P4设置成普通IO口
                                   P4          EQU      0C0H
//=============================================================================
//贴片
                   TFT_LED     BIT      P0.4;      //背光
                                   TFT_CS      BIT      P0.7;           //片选
                                   RESET       BIT      P4.6;           //复位
                   TFT_RS      BIT      P4.1;      //数据/命令切换
                   TFT_WR      BIT      P4.5;           //写控制
                   TFT_RD      BIT      P4.4;           //读控制
//=============================================================================
// 2.0寸屏幕
                                   DAT_X_H_B       EQU      20H;           //     高8位   结束位
                                   DAT_X_L_B       EQU      21H;           //     低8位          结束位

                                   DAT_Y_H_B       EQU      22H;           //     高8位   结束位
                                   DAT_Y_L_B       EQU      23H;           //     低8位          结束位

                                   DIP_VH               EQU      24H;                横屏 竖屏
                                   DAT_H           EQU      25H;                高8位
                                   DAT_L           EQU      26H;                低8位
//-------------------------------------------------------------------------
//-------------------------------------------------------------------------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100H;
//-------------------------------------------------------------------------
START:                            MOV P0M0,#00000000B;
                                       MOV P0M0,#00010000B;               P0.4强推
                                           MOV P4SW,#70H;           P4.4 P4.5 P4.6变成IO口
                                MOV SP,#60H
//--------------------------------------------------------------------
                                   SETB TFT_LED;                      开启屏幕背光
                       SETB TFT_RD;                                 用不到 拉高
//屏幕设置
                                           LCALL REGISTER_SETTINGS;  配置屏幕  写入预置数据
//--------------------------------------------------------------------
MAIN:
// 显示数字
                                           LCALL DISP_GBK_0816;
// 显示文字
                                       LCALL DISP_GBK_1616;
                                       LCALL DISP_GBK_3232;
// 显示线条
                                   LCALL SET_CS
// 显示图片
                                           LCALL DISP_Y_1_SET_1;                             设置横向显示坐标 第一个字符的横向起始位和结束位
                                       LCALL DISP_X_1_SET_1;                             设置纵向显示坐标 第一个字符的纵向起始位和结束位
                                       MOV R0,#4;                                                         要显示的字符纵向起始位   以要显示的字符高度算
                                       LCALL DISP_INC_32_Y;                  连续计算
                                       MOV R0,#10;                                                         要显示的字符纵向起始位   以要显示的字符宽度算
                                       LCALL DISP_INC_16_X;                  连续计算
                                       LCALL LCD_Set_X_Y;                    设置显示区域
                       LCALL DIP_PICTURE;
// 填充颜色
                                           LCALL DISP_Y_1_SET_1;                             设置横向显示坐标 第一个字符的横向起始位和结束位
                                       LCALL DISP_X_1_SET_1;                             设置纵向显示坐标 第一个字符的纵向起始位和结束位
                                       MOV R0,#6;                                                         要显示的字符横向起始位   以要显示的字符宽度算
                                       LCALL DISP_INC_32_X;                  连续计算
                                       LCALL LCD_Set_X_Y;                    设置显示区域

                                           LCALL DIP_COLOUR;

                       LJMP $;
//======================================================================================
//======================================================================================

//--------------------------------------------------------------------
//--------------------------------------------------------------------
$INCLUDE (DIP_INIT.ASM)
$INCLUDE (SET_DIP.ASM)
$INCLUDE (DELAY.ASM)
$INCLUDE (SET.ASM)
$INCLUDE (ZK.ASM)
$INCLUDE (DISP_GBK_3232.ASM)
$INCLUDE (DISP_GBK_1616.ASM)
$INCLUDE (DISP_GBK_0816.ASM)
                                   END;

2.0寸 测试显示字符 图片 线条.7z

网友A(2022-12-20):
引用 网友B:
命令不一样   设置字符坐标只设置起始位   和设置坐标有关的程序都要修改  研究明白了也没多大区别

谢谢,先下载慢慢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这个驱动还用汇编写;但是为了方便移植,还是用C好一点。

不会C  修改一点就出错  有时候提示的错误和真正的错误位置相差十万八千里  不知道错在哪   汇编错哪提示哪  一步一步的很好排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个与ILI9341驱动上有什么区别?

命令不一样   设置字符坐标只设置起始位   和设置坐标有关的程序都要修改  研究明白了也没多大区别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个与ILI9341驱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厉害,这个驱动还用汇编写;但是为了方便移植,还是用C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