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输出接按键,单片机怎么读取键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12-15):
74HC595是串入并出的单向器件,不具有做输入的功能,输出一般是不能简单接按键的,需要软件配合。图示的运用也不是通过595读取键值,而是利用595输出的数码管有规律的位码驱动电平,经KEY端返回单片机识别键值,以达到节省IO口的目的。双向器件可以了解下74HC165。

网友B:
按下按键时读KEY点值,看和Q0-Q3那一路同步就知道是那个键按下。

网友C:
595在这电路中和按键没有0.5元钱的关系,595在这边只是个扩口器件而已!!

网友D:
若用共阴数码管,KEY引脚要设为上拉
当KEY收到下降沿信号时
位输出595的数值(0xFE,0xFD,0xFB,0xF7)就是键值

若用共阳数码管,KEY引脚要设为下拉
当KEY收到上升沿信号时
位输出595的数值(0x01,0x02,0x04,0x08)就是键值

网友A:
仿真没有什么问题,实际运用要考虑按键消抖问题。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_HC595_SER   = P2^0;
sbit P_HC595_SRCLK = P2^1;
sbit P_HC595_RCLK  = P2^2;
sbit KEY=P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70,0x79,0xee};//KEY.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0~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unsigned char code wela[]={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Send_595(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at <<= 1;
                P_HC595_SER  = CY; //溢出位赋值数据输出端
                P_HC595_SRCLK = 1; //移位时钟
                P_HC595_SRCLK = 0;
        }
}
/**************** 向HC595发送2个字节驱动码 ******************/
void DisplayScan()
{
        static uchar i,j;
        Send_595(wela[i]);//向HC595发送位码
/**********根据位码识别按键********/
        if(!KEY)
        {
                switch(i)
                {
                        case 0: j= 4; break;
                        case 1: j= 1; break;
                        case 2: j= 2; break;
                        case 3: j= 3; break;
                }
        }
/******************************/
        if(i==3)
                Send_595(display[j]);//向HC595发送段码显示键值
        else
                Send_595(table[i]);  //向HC595发送段码显示KEY.
        P_HC595_RCLK = 1;       //锁存输出数据
        P_HC595_RCLK = 0;
        i++;
        i%=4;
}

void main()
{
        P_HC595_SRCLK = 0;//初始化移位时钟端
        P_HC595_RCLK  = 0;//初始化锁存输出端
        while(1)
        {
                DisplayScan();
        }
}

网友E:
595会轮流输出高或低,没扫描一个,就读一次KEY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仿真没有什么问题,实际运用要考虑按键消抖问题。

有没有STM32的案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