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及uvision,mdk,pack,mdk533,536这些都是什么关系呢?有没有通俗的解释

楼主(2022-12-15):
想问一下各位keil软件以及uvision,mdk,pack,mdk533,536这些都是什么关系呢,有没有能够通俗的给解释一下的呢,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些问题在Keil的官方网站有相关的介绍
当然,百度也有

网友B:
Keil是个做C51编译器的公司,后来也开搞ARM编译器,然后被ARM收购,废掉了ARM产品线、

ARM的编译器部门叫RealView,做出来的给单片机用的编译器叫RealView MDK,用了Keil做外壳,当然Keil这个外壳做的实在是不咋地,可以用其他优秀的编辑器代替之,但是debug的时候还是要回到uVision IDE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4886134
错漏的地方太多了。比如各大芯片厂家下载的例程里面就没有“Keil MDK”这东西,只有“RVMDK”,可见RealView才是主角,Keil就是个打杂的不入流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是个做C51编译器的公司,后来也开搞ARM编译器,然后被ARM收购,废掉了ARM产品线、

ARM的编译器部门 ...

非常感谢了解了

楼主:
你好,能推荐一下吗,您说的好用的是哪款编辑软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能推荐一下吗,您说的好用的是哪款编辑软件啊?

这没有一定之规,完全看个人喜好,emacs、vim、eclipse、vscode、sourceinsight、notepad++……根本就数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