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工具栏上面按钮都是灰色的?

楼主(2022-12-15):
我都是按照视频来做的,建完Keil工程,添加了单片机程序,就是其他的按钮都是灰色的

网友A:
如果你用ARM版本的KEIL  打开51的工程文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51的工程要用Keil c51平台打开才行.
如果既要用ARM平台同时又要用51平台,可以去找度娘问:::"Keil软件的安装及Keil C51和Keil MDK兼容配置"

网友B:
不要说什么Keil,你先搞清楚你装的到底是C51还是RVMDK。

网友C:
重新下载 按下载流程再来一遍 我之前也是这样 重新下载再注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