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单片机led流水灯 p1口的led从下到上流水,每流水一次,数码管上显示次数,计...

楼主(2022-12-15):
p1口的led从下到上流水,每流水一次,数码管上显示次数,计满3次后停止流水

网友A:
话说你的需求都如此清晰了,那就自行学习一下吧!不是很难,看单片机+数码管控制相关的知识。

网友B:
很简单监测流水灯变量或P1的值等于128则数码管段值的序+1

网友C:
1.你需要设定一个表示次数的值X,每次循环之前判断X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