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傻瓜式教程 UC3845+LM324+TL431电路

楼主(2022-12-15):
这是一个UC3845+LM324+TL431方案的60V电动车充电器电源,仅需3步就可以将这个电源改成可调电源,废话不多说,下面是详细步骤:
1、43112脚(RA脚)之间的电阻换成可调电阻(一般换个10K的就可以了)。
2、断开LM3244脚(供电脚)电路和UC38457脚(供电脚)的电路(两个芯片的GND脚不用断开)
3、LM324外接12V和给UC3845外接15V独立供电就可以了。

说明:改好后通电空载会有一点滋滋声,带负载后就没有这声音了。

至此完工,后面附上改制过程中几个主要元件的资料和实物图。

LM324供电范围:3V-32V,板上实测:15.68V,改电压后加12V独立供电。

UC3845供电范围:12-25V,低于10V供电即关断不工作。板上实测:12.15V,改电压后加15V独立供电。

网友A(2023-05-19):
好东东收藏了,之前有帮邻居48v的电动车充电器改成12v的充电瓶, 把变压器都次级重绕了,弄了一天

网友B:
把可调电源的改装简单化,谢谢分享。

网友C(2023-07-09):
请教:为什么要改UC3845的供电?用原来的供电不行吗?

网友D:
改了一个48V和60V双电压的。

网友E:
受教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23-08-24):
引用 网友C:
请教:为什么要改UC3845的供电?用原来的供电不行吗?

不改UC3845的供电,当输出电压调低,UC3845的供电也会成比例降低。所以当输出电压调低到一定比例后,电源就会出现打嗝的现象。

网友G:
感谢大神,这样改的可调电源电压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H:
好技术,有没有494的详细,谢谢

网友I:
我改没成功,烧元件后由于没有元件了,就放弃了!

网友J:
如果有大神能出一个搬板的项目的话,我等小白改60v3A左右的可调就方便多了

网友K(2023-09-25):
简单明了,感谢分享。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请教:为什么要改UC3845的供电?用原来的供电不行吗?

电压调低后,3845供电电压也会降低,要单独供电,

网友M:
电流可调怎么改呢?

网友N(2024-01-03):
高手在民间

网友O:
怎么改调电流

网友P:
好帖,废旧利用

网友Q(2024-02-08):
引用 网友C:
请教:为什么要改UC3845的供电?用原来的供电不行吗?

改成可调电源后变压器的所有输出电压都会改变,包括芯片供电。为了避免3845供电低于10V所以单独供电

网友R(2025-05-03):
任何电动车充电器都可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R:
任何电动车充电器都可以嘛?

只要是类似电源管理芯片都能改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只要是类似电源管理芯片都能改的

明白,,学习了

网友S(2025-06-23):
引用 网友D:
改了一个48V和60V双电压的。

要改变压器为双输出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