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按键引导码和同步码是什么意思?Byte0,Byte1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2022-12-16):
大伙好,下面这个现在要做遥控器,我想问问,引导码和同步码是什么意思,他跟下面的Byte0,Byte1有什么关系吗?我目前就只知道遥控器学习的话前两个字节就是判断不同遥控器学习的,第三个字节就是判断遥控器的不同按键按下去的键值,请问要怎么写这个代码?

按键触发:至少发 4 帧数据(3 个按键帧+1 个释放帧)
按键长按:长按长发按键帧直至按键释放则以一个该键的释放帧结束发码。
发码速率 :1kbps
码型定义:

引导码 :1ms 高电平 4mS 低电平(仅在第 1 帧数据的同步码之前添加)
同步码 :250uS 高电平 8mS 低电平
'0':250uS 高电平 750uS 低电平
'1':750uS 高电平 250uS 低电平

Byte0~Byte1
发射端 ID
总共 16Bits。
通用 ID 不能为
FFFFH

Byte2

(Bit7~Bit5)
数据包 ID
按键每次响
应,数据包 ID加 1。

Byte2(Bit4~Bit0)
按键码
5bits 键值
有效值: 01-1F

Byte3
(Bit7~Bit6)
控制标记
00按住发码标记

Byte3
(Bit5~Bit0)
校验和
(0xA5^Byte0^Byte1^Byte2)&0x3F

网友A:
NEC码是最经典的编码。
引导码(也叫同步码)用于表示通信开始,同时也能让接收电路的AGC进入稳定状态。
之后是2字节地址码,可以控制65536个不同的设备。
之后是1字节遥控码,可以控制256个动作。
最后是遥控码的反码,用于校验。

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