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单片机独立按键K3控制led2,奇数下亮、偶数下灭

楼主(2022-12-16):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也新手,一起探讨哈,首先检测按键,检测按键动作里设个变量,让他按一下就++,然后对这个变量除2求余,等于1亮,等于0灭。

网友B:
这不就是直接亮灭吗,按一下亮,在按一下灭,直接通过按键取反就可以了,按一下led=~led

网友C:
按键即让led取反就可以了

网友D:
不是奇就是偶 ,直接按下led取反就行了

网友E:
首先你的按键是轻触按键,不是自锁按键,你得考虑按一下他是要松开的,所以这里定义一个 flag,  如果按键按下,延时消抖,再判断按键按下,flag++;如果flag==2,flag=0; 如果flag==1,灯亮;else 灯灭;,

网友F:
如果是STM32,用GPIO_Toggle函数即可,不需要数什么奇偶。

网友G:
按一次按钮往30H里面加1,再把30H里的数据发送p0,p0.0或者p0.7口就是随奇偶数变化的,加满255时候往30H里面放2不就行了,不用除法求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