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B控制LED灯珠变化并带掉电保持 STC单片机数据驱动程序

楼主(2022-12-16):
功    能: 单片机STC15F104E和WS2811控制LED灯珠变化并带有掉电保持的功
           能(内部EEPROM)。三个按键作用:Mode为模式选择,每按一次会
                   转换为另一种样式显示,并保持此样式一直循环,当按下Sel键时所
                   有的样式循环显示,Speed为速度调节(共八级速度)。显示样式有
                   :整体七彩跳变,七彩渐变,流水,流星,单点变化,后向前流水。
#include<IAP15F105W.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CMD_IDLE      0                //Stand-By
#define CMD_READ      1                //Byte-Read
#define CMD_PROGRAM   2                //Byte-Program
#define CMD_ERASE     3                //Sector-Erase
/*Define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nst for IAP_CONTR*/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IAP_ADDRESS  0x1200                            //EEPROM开始地址

#define NUMBER        500                              //级联个数

sbit  DAI =P3^4;                                    //信号端口

uint   speed=10;                                    //速度
uchar  T1_Flag,DMX512_Data_Byte;

uchar T_R[5]={50,0,0,50,0};
uchar T_G[5]={0,50,0,50,0};
uchar T_B[5]={0,0,50,50,0};

//函数申明

//void send_24bits(uchar dat1,uchar dat2,uchar dat3);
//void rst();
void delay1();
void time0_init();

void send_2821_star();
void send_2821_byte(uchar cod8);
void send_2821_24bits(uchar dat1,uchar dat2,uchar dat3);
void send_2821_end();
void Send_Data(uchar dat);

/******************************************
函 数 名:void delay(uint z)

功    能: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
        for(;x>0;x--)
        {
                for(y=0;y<6000;y++);
        }
}

/******************************************
函数名:        void Delay4us()
        void Delay88us()

功  能:向2821发送数据电平位延时
********************************************/
void Delay4us()                //@33.1776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23;//29//24//23//22
        while (--i);
}
void Delay_4us()                //@33.1776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28;//29//24//23//22
        while (--i);
}
void Delay88us()                //@33.1776MHz
{
        unsigned char i,j;

        _nop_();
        _nop_();
        i = 3;
        j = 211;
        do
        {
                while (--j);
        } while (--i);
}

以上代码的Keil工程文件下载:

网友A:
没有渐变的代码

网友B:
代码不全,定义的led数量都没有使用

网友C(2023-12-15):
代码大量不全,浪费下载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