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V5会导致win7蓝屏吗?

楼主(2022-12-16):
我家里的自用电脑,配置比较低,装的win7,好像一开Keil V5的硬件仿真就容易蓝屏,用别的程序感觉正常不蓝屏。是Keil的问题还是win7的问题?重装系统32位,64位都试了,情况依旧,都影响工作了。另一个地方配置稍高的电脑装的同样版本的系统,没问题。有朋友会看蓝屏代码么,帮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明显是仿真器驱动的问题,从Win2000开始软件就不可能让Windows蓝屏了,要上硬件bug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仿真器驱动的问题,从Win2000开始软件就不可能让Windows蓝屏了,要上硬件bug才行。

这个要怎么解决呢?我装的就是STC的驱动。又蓝屏了,新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怎么解决呢?我装的就是STC的驱动。又蓝屏了,新的代码。

不好意思,从来没用过死忒惨。

楼主:
win7 实在搞不定,蓝屏太烦了,换win10试试看。

网友B:
可以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C:
不会,蓝屏通常是硬件问题,应该是你的硬盘或者内存有问题,软件刚好要读写那个坏的区域,就觉得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蓝屏通常是硬件问题,应该是你的硬盘或者内存有问题,软件刚好要读写那个坏的区域,就觉得是软件问题

我没有多余的硬盘盒内存替换了。已经重装了64位win 10,感觉速度还行,用一段时间试试看,起码调试了快一个小时还没事。以前新装系统半个小时都扛不住。

网友D:
我的win10 系统,keil5没蓝屏过 ,顺便问一下keil5和4啥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win10 系统,keil5没蓝屏过 ,顺便问一下keil5和4啥区别啊!

我电脑性能太差了,10年前的HP台式机。G3220/4G/500G

我觉得Keil5 界面看起来漂亮点。Keil4 那个查找/替换也可能我没用明白,真心不好用。

网友E:
一般不会 除非你的配置没有达到

楼主:
换win10,没问题了。估计是仿真或USB串口驱动问题。不是配置的问题,编个单片机程序要啥配置啊,编译的慢就多等两秒钟。

网友F:
keil4一样用,下载一个KEIL4试试

网友G:
keil4,Keil5 用了很多版本,都没导致win7, win10蓝屏。楼主这种进入仿真就蓝屏,可能是仿真硬件驱动的问题,换个仿真头再试试。

网友H:
我的也是10年前的电脑,以前用的是XP系统,打开Keil和STC下载器经常蓝屏,跟你的相反,换成了Win7 64位之后,基本没有过问题

网友I:
家里有娃的话,打一顿,就不会蓝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10年前的电脑,以前用的是XP系统,打开Keil和STC下载器经常蓝屏,跟你的相反,换成了Win7 64位之后,基 ...

我重装了N次win 7 32位和64位系统,每次都是一开keil仿真过几分钟就蓝屏,时间不等,有时候半小时,不是立马蓝屏,但最后应该是必蓝。换了一个版本64 位win7是直接黑屏,用电脑这么些年还没遇到过这么极端的状况,搞得相当崩溃,直接怀疑人生了。后来换成win 10 64位,卸载所有预装软件,关闭自动更新,到现在用几天了,我平时除了调试也就看个网页,速度尚可,岁月重新一片静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重装了N次win 7 32位和64位系统,每次都是一开keil仿真过几分钟就蓝屏,时间不等,有时候半小时,不是 ...

反正能用就行,编程这东西基本不用什么好配置的
我电脑是10年前的,一样的用,就是用AD画板的时候有点小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