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更新,让你的客人自己升级,却拿不到你源代码

楼主:
程序加密后传输,实际不是传统加密,这是让你的客人自己烧录程序,却拿不到你的程序

ID 号,2个用法
1,ID 不对不让更新程序,这是权限,不是加密
2,在程序中用各种技巧判断ID是否对,这是传统加密思维衍生出来的,2进制码,泄密了
===也不让他正确运行的人为干预辅助手段,STC 提供了,这个不占你生产时间

网友A(2022-12-19):
STC8/STC32G 单片机只写不读,无加密这个破选项,没有加密锁门这样的漏洞,就没有解密的钥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8/STC32G 单片机只写不读,无加密这个破选项,没有加密锁门这样的漏洞,就没有解密的钥匙

其他型号的stc单片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他型号的stc单片机呢?

是的,STC所有型号的单片机,都是只写不读,必然加密,不可读出。

网友A:
我们的芯片只有写入接口,没有读取接口。程序可以反复的往里面烧写,但是不能往外读取。这样就可以防止芯片里的用户程序被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