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没有晶体振荡器,只有RC振荡器的情况下被干扰,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22-12-16):
单片机没有晶体振荡器,只有RC振荡器的情况下被干扰,会出现什么情况,比如我现在做一块显示板,如果被干扰,是不是会导致程序运行速度慢,显示效果达不到不被干扰的那种现象?或者是我做个定时器,如果被干扰,我知道RC振荡器做定时器效果不佳,定时不准,但如果被干扰,定时是不是更不准确了?有没有人解释下原理,谢谢!

网友A:
请不要无中生有,你梦想的东西在现实世界里面是完全不存在的。

网友B:
纯属臆想!内部时钟更不容易被干扰。

网友C:
假设有干扰非常大,大到单片机程序都跑飞了。可以用看门狗预防一部分。程序跑飞的时候自动重启。

网友D:
只有RC振荡器的情况下被干扰
我知道RC振荡器做定时器效果不佳,定时不准

你这两个所谓的知识点,本身就是错误的,想当然的,这种问题不会有答案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有RC振荡器的情况下被干扰
我知道RC振荡器做定时器效果不佳,定时不准

“RC振荡器做定时器效果不佳,定时不准”这是真的,也是楼主位唯一正确的言论。

问题是面积越大功能越复杂的部件越容易受到干扰,纯粹的模拟电路以及数字电路组合逻辑即便是受到干扰发生错误,当干扰变小电路自动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只有比R-S flip flop更复杂的数字电路时序逻辑受到干扰后,会记住错误状态,进入死机状态,单片机起码在内核方面,全都是这样的时序逻辑,设计过单片机都应该知道。

RC振荡器在硅片上只有几千分之一到几万分之一的面积,也是非常简单的用数字电路实现的模拟电路,如果连RC振荡器都能被干扰到,单片机早就死过几亿次了。所以楼主是毫无常识的白日做梦,没有回复的价值。

网友E:
如果能干扰到哪里内部,你的功能运行早就不正常了,讨论这个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