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有几个中断源,还有中断源有什么用呢?新手求解

楼主(2022-12-16):
STC89C52rc型号的单片机有几个中断源,还有中断源有什么用呢!!!新手求解

网友A:
比如你有3个手机,就是3个中断源,任何一个来电,就是发起中断请求,你停下手上的活,先接电话,就是响应中断。挂了电话,继续原来的活,就是退出中断。

网友B:
STC89C52rc型号的单片机有8个中断源

网友C:
新手村混了多年的新手告诉你:看数据手册
中断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相当于"电阻有什么用?"
我不太想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D:
外部中断4路,下降沿中断或低电平触发电路,Power Down模式可由外部中断低电平触发中断方式唤醒

网友D:
STC89C54rc信号单片机有4个中断源,下降沿中断或低电平触发电路。中断是指由于某种事件的发生(硬件或者软件的),计算机暂停执行当前的程序,转而执行另一程序,以处理发生的事件,处理完毕后又返回原程序继续作业的过程。中断源是用于向CPU提出处理请求,申请中断。

网友E:
为什么不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呢?中文的多简单啊。就是问了,老师也回答了4个,你还是不明白哪4个,都有什么功能,该怎么用,在提问题?等答案?这学习效率太低了吧。

网友F:
中断,个人简单理解为,处理突发事件的一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