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源用通俗的话来说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12-16):
单片机中断源用通俗的话来说是什么 有什么用呢

网友A:
你在漫步,突然瞟到地面有张¥,立马捡走,继续若无其事的散步

网友B:
你正在跟女友啵啵,这时手机来电,你暂停亲热,仍女朋友等待,你接电话,挂了电话再继续。

网友C:
比如,你在看电视,打断你看电视的有可能是来电话了,有可能是门铃响了,有可能是孩子醒了,有可能是老婆叫你。打断你看电视的这个叫做中断源。

网友D:
比机会你开小差,而且是奉旨的。

网友E:
你在家看电视剧,同时要烧一壶开水,而烧一壶开水要半小时,你不会是先烧一壶开水后再去看电视剧吧,开水烧好后只要过去把煤气一关氷好了。所以烧开水和看电视剧可以同时进行,等中断来了,水烧开了,或是定了半小时的闹钟,闹钟响了跑进厨房关掉煤汽就OK了,只要几秒钟的时间,回来还是可以再看电视剧。朋友打电话来了,你可以按暂停键,暂停看电视剧,接完电话再看电视剧。
其实中断的中断程序都是精简的,上面打电话可能不怎么合适。如果中断是打电话,那电话一多,你不用看电视了。
在PLC中,程序是循环执行的,这需要一定的循环周期,如100毫秒,但是有的问题是要立即处理,如果你把处理程序写在循环程序中,那么响应起码需要100毫秒的时间。举个例子,如电锯,手碰到锯片,必须立即锯片停转,快速缩回台面下,这个就得用中断实现,如果写在普通程序中,一百毫秒,那手指头早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