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编程功能函数的下载方法求指点

楼主(2022-12-16):
C语言编程,有没有可以直接或者稍微修改就能直接用的功能函数啊。举个简单例子,我想做个小东西,需要按键,LED数码管,还有PWM调光亮度,这样需要3个功能函数,跟搭积木一样组合到一起就能用。当然这3个基础的功能函数在我学的宋老师的教程里都有了,我就是想问,有没有更多的函数模块可供下载或者参考的,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去哪可以找到,求指点,先谢谢各位

网友A:
继续写函数,几百上千都有可能。。。只要逻辑处理得当

网友B:
买个开发板,照例程修修改改才能慢慢入门

网友C:
有大把现成的,最基本的
比如软件模拟IIC,SPI,又或者是STM32的库函数,有读写SD卡的,控制无刷电机的,无人机的.....
但都是最基本的而已,生活中有无数种要求,不可能有那么多现成的给你的,还是得自己动手的

网友D:
你把教程里的代码复制下来,跑通顺,自己封装成函数不就能用了么

网友E:
可以从 STC-ISP V6.90T 以上版本的 ISP烧录/辅助开发工具包一体化软件的
//资料下载// 专栏 中下载 开源的 C语言代码, 开源的原理图

网友F:
库函数,又叫函数库,里面有很多你想要的功能,就算没有,也可以去找另外的某个大佬自己编写的函数库。找到后剩下的就是修改后为自己所用。
重点是找,而不是问。

网友G:
万能的坛友!

网友H:
还是写的程序少了. 多了之后你会自己封装函数, 然后基本上以后都是按这个模式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