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关于频率计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2-12-17):
前两天学了51定时器计数器和中断,然后看到论坛里有关频率计的好几个例子,看得有点懵。
现在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加那么多复杂的电路?51本身就有计数器,为什么不直接把信号输入到51的中断脚上,或随便哪个I/O脚,比如P3^2 INT0,然后让这个中断捕捉信号的下降沿,每捕捉到一次变量++,一秒内捕捉到多少个下降沿就是多少频率呗。按用12M晶振算,测量1MHz以下的频率应该没问题吧?信号弱的顶多加个放大电路

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太简单了?请大佬指教

网友A:
想法不错,但是想法和实际产品的距离有多大,要自己做一遍才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但是想法和实际产品的距离有多大,要自己做一遍才会知道。

是什么原因呢,是51的反应速度跟不上吗

网友B:
我做频率计一直是用的51,特别是STC的1T51,计数器可以计数的最高频率为主频的一半,比如我常用温补晶振32.768MHz做时钟做频率计/周期计,可以计数到16MHz,精度可达0.1ppm。MCU用PCA高速输出高电平1秒低电平10ms信号接INT0 INT1分别对Timer0和Timer1做门控计数,同时允许下降沿中断,高电平计数,低电平停止计数,进外部中断读取计数值即是频率。输入用不同的方式分频,0~50MHz分辨率是1Hz,2.4GHz分辨率是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频率计一直是用的51,特别是STC的1T51,计数器可以计数的最高频率为主频的一半,比如我常用温补晶振32. ...

我 我是新手,刚百度了PPM和分频,1T51是啥?单片机型号?可以2个时钟周期运算1次的?没查到。
不分频的话可以吗,分频的作用是什么呢,会不会加大误差?因为我想测的信号频率顶多也就几十KHz,不过这个信号应该是复合的,即有低频也有高频,还没想好怎么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 我是新手,刚百度了PPM和分频,1T51是啥?单片机型号?可以2个时钟周期运算1次的?没查到。
不分频的 ...

只要脉冲波形规则(方波)也就是有陡峭的下降沿,电平和频率符合单片机要求就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脉冲波形规则(方波)也就是有陡峭的下降沿,电平和频率符合单片机要求就可以直接使用。

能不能发个程序,让我们学习学习。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发个程序,让我们学习学习。感谢。

给你一个。用89C51单片机制作了一个频率计

/****************************************************
名称:频率计,用8位数码管显示

说明:用计数器1对外部频率信号进行计数,用定时器0每隔
          一秒查询计数器1的累计值,就是信号频率。
        89c52 主频11.0592M         在开发板上测试通过
****************************************************/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MG.h"

unsigned long num;           //        储存计算频率值
unsigned char T1_count;         //计数器1计满65536的次数

void init()
{
        TMOD = 0x51;// 0101 0001
        TH0 = 0x4c;// 初值=65536 - 11.0592/12*50000;定时50ms
        TL0 = 0x00;
        PT0 = 1;
        EA = ET1 = ET0 =1;
        TR0 = TR1 = 1;
        TI = 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mgxs8w(num);         //数码管显示8位数
        }
}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计数65536次触发一次
{
        T1_count++;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50ms触发一次
{
        static unsigned char T0_count;
        TR1 = 0;
        TH0 = 0x4c;//定时50ms
        TL0 = 0x13;        //理论值0x00,实测0x13最准
        if(++T0_count == 20)          //达到1秒
        {
                num = T1_count *65536 + TH1*256+TL1;
                TH1 = TL1 = 0;
                T1_count = 0;
                T0_count = 0;
        }
        TR1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用89C51单片机制作了一个频率计

哈哈哈,作过校验没有,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脉冲波形规则(方波)也就是有陡峭的下降沿,电平和频率符合单片机要求就可以直接使用。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频率计一直是用的51,特别是STC的1T51,计数器可以计数的最高频率为主频的一半,比如我常用温补晶振32. ...

除了STC12系列,其他的还有能工作在1T模式下的吗

楼主:
有没有大佬还有别的看法?

网友F:
为了创造实用的设计,我们需要添加信号调理电路、滤波电路和补偿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