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功放IC的输出如何接同一个喇叭?

楼主(2022-12-17):
如题,想让两个功放IC的输出接同一个喇叭,节省一个喇叭,这样能实现不能?功放IC是XPT9978,如图。

单纯的将两个功放IC的输出并接在一起,接喇叭,会不会少喇叭或烧功放IC?一起讨论下吧,看如何实现。

网友A:
串电容隔离或者变压器耦合后隔离,直接并接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电容隔离或者变压器耦合后隔离,直接并接容易烧

串电容隔离的话,电容规格该如何选择呢?选多大合适呢?

网友B:
两个一样的IC叠加可以,不是一样的没有必要。输出参数不同的可能互相损坏

网友C:
首先搞清楚楼主的目的:为什么要2个功放输出接1个喇叭?节省1个喇叭?那为什么不也节省多1个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