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点灯程序 关灯延时一段时间开灯延时一段时间

楼主(2022-12-17):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unsigned int i ;
    for(;count!=0; count--)
    {
        i=500;
        while(i--);
    }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定义CPIO初始化类型定义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GPIOA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3;           //填入LED连接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该引脚的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的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    //使用GPIO初始化函数 初始化 所需要用的引脚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给PA8低电平使小灯亮起来
                Delay(40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给PA8高电平使小灯灭
                Delay(4000);
         }
}
这段程序现在小灯可以正常闪烁,但是我把开小灯后的Delay(4000);改成三组,关小灯后延时也加成三组就不闪烁了,就长亮了是怎么回事啊。我想要的效果是关灯延时一段时间开灯延时一段时间。

网友A:
这明显是被Keil C51给坑了,这个编译器的作者认为他的用户都是制杖。

MDK的编译器是RealView做的,正常的c语言,需要volatile这个关键字。

网友B:
我想要的效果是关灯延时一段时间开灯延时一段时间。
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被Keil C51给坑了,这个编译器的作者认为他的用户都是制杖。

MDK的编译器是RealView做的,正常 ...

你好,可以具体的说一下这么函数怎么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要的效果是关灯延时一段时间开灯延时一段时间。
代码呢?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unsigned int i ;
    for(;count!=0; count--)
    {
        i=500;
        while(i--);
    }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定义CPIO初始化类型定义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GPIOA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3;           //填入LED连接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该引脚的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的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    //使用GPIO初始化函数 初始化 所需要用的引脚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给PA8低电平使小灯亮起来
                Delay(40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给PA8高电平使小灯灭
                Delay(4000);
         }
}
就是这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别人要看的是你修改后的程序,也就是你所谓的“三组”,还发这个出来,能看个P出来啊!想帮也帮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这段是正常的呀,灯可以闪灯呀,我要的是你说不行的那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要看的是你修改后的程序,也就是你所谓的“三组”,还发这个出来,能看个P出来啊!想帮也帮不了!!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给PA8低电平使小灯亮起来
                Delay(4000);
               Delay(4000);
               Delay(40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给PA8高电平使小灯灭
                Delay(4000);
                Delay(4000);
               Delay(4000);
就是这样啊,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是正常的呀,灯可以闪灯呀,我要的是你说不行的那一段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_ms(volatile u16 time)
{
   volatile u16 i=0;
   while(time--)
   {
      i=12000;  //自己定义改成65000?看效果
      while(i--) ;
   }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定义CPIO初始化类型定义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GPIOA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3;           //填入LED连接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该引脚的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的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    //使用GPIO初始化函数 初始化 所需要用的引脚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给PA8低电平使小灯亮起来
                        delay_ms(1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给PA8高电平使小灯灭
                        delay_ms(100);

                }
}
你好,就按这段程序来说,现在延时里都是100,肉眼可见闪烁,但是都改成200以后就看着是长亮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给PA8低电平使小灯亮起来
                Delay(4000);       ...

工程模板 - 副本.7z (207.93 KB, 下载次数: 8) 这不是一样的在闪灯吗?就是闪灯慢了而已,延时增加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一样的在闪灯吗?就是闪灯慢了而已,延时增加了呀

你好,我现在好像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我这块是f103c8t6的,我换了另外一块stm32f103c6t6的就正常了,是不是因为是有问题的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一样的在闪灯吗?就是闪灯慢了而已,延时增加了呀

http://www.51hei.com/bbs/dpj-225934-1.html
麻烦再看一下我这个的描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