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留下你们的建议

楼主:
esp12fWiFi模块与ch340连接电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t指令无返回,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上主流可能
1.没加回车,加了没用
2.使用文本模式发送和接收,失败
3.实验室板子,固件没问题
4.usb接口没问题
求各位大佬给一点建议,谢谢

屏幕截图 2022-12-17

网友A(2022-12-17):
确保波特率一致是最重要的,USB接口没有问题是指串口自发自收正常吗?8266如果是通过自身串口和电脑相连,那就和单片机的固件没有任何关系,但得确保单片机的串口要和CH340断开,否则8266和单片机的串口并联,会互相影响。
8266本身就有CPU,如果I/O使用不多,完全可以不使用外部的单片机,不过学习开发较难,很多人都是直接使用arduino进行使用,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B:
1、8266是否AT的ROM
2、启动模式是否正确
3、通讯波特率是否对应

网友C:
用这个软件 先选波特率 后打开串口  然后在常用命令里点一下测试AT  返回OK就正常  无返回就关闭串口重新选择波特率  总有一个波特率是对的

网友D:
感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