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赋初值的问题,程序里的值和定时计算器的值为什么不一样呢?

楼主:
请教老师,关于定时器赋初值的问题,程序里的值和定时计算器的值为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A(2022-12-17):
三张图,上下两张一样,中间不一样,2:1判断中间错了。

网友B:
应该是(65536-5000)

网友C:
谁是对的,仿真图为证。下面是验证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void Timer_Init(void)//5毫秒@12.000MHz
{
        TMOD= 0x0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63;                //设置定时初始值
        TL1 = 0x7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0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0 = 1;
        ET1 = 1;
        EA = 1;
}

void main(void)
{
        Timer_Init();
        while(1);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TL0 = 0xC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63;                //设置定时初始值
        LED1=~LED1;
}

void Timer1Interrupt() interrupt 3
{
        TL1 = 0x7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0c;                //设置定时初始值
        LED2=~LED2;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张图,上下两张一样,中间不一样,2:1判断中间错了。

恰恰相反,中间图是对的。由于很少用到13位定时器,很多人对13位定时器的理解是想当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谁是对的,仿真图为证。下面是验证程序。

学习了,但是没看懂

网友E:
8051的定时器是计数器加到65536就溢出,产生中断和溢出
TH0和TL0是用来存放初始值的两个寄存器
其它的自己计算就行了,实在不明白,看STC89C52的定时器章节,里面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