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写好了不用STC-ISP烧录软件,直接用keil窗口里的load图标也是可以的吗?

楼主(2022-12-17):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Keil的Load按钮需要设置编程器仿真器,你看看有你的型号吗?

网友B:
不行。可能你还不理解keil和STC-ISP的作用

网友C:
首先需要STC芯片型号支持仿真功能,可以在手册上查看。然后在STC-ISP里设置成仿真芯片,在Keil里就能使用仿真功能运行了,不用每次烧录程序,方便的很。

网友D(2024-09-12):
Keil里面点击load下载到单片机的前提是要安装相应的单片机的驱动程序,如 stm32单片机就要安装stlink这样的驱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