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和下载到FPGA实际效果一致吗?

楼主(2022-12-17):
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问题是在modelsim上仿真没有任何问题,到下载到FPGA里面就各种问题;想问一下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多吗?碰到这样的情况该用什么方法和步骤来解决?一般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网友A(2023-02-05):
仿真怎么可能和实际一致呢?
它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标准
仿真结果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网友B:
只要逻辑没有错误,基本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