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keil编译时出现错误:'PWM':redefinition

楼主(2022-12-1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C=P3^4;
sbit DEC=P3^5;
sbit DIR=P3^6;
sbit PWM=P3^7;
void delay(uint);
int PWM= 900;
void main(void)
{
   DIR=1;
  while(1)
  {
     if(!INC)
    PWM=PWM>0 ? PWM-1 : 0;
    if(!DEC)
    PWM=PWM<1000?PWM+1:1000;
    PWM=1;
    delay(PWM);
    PWM=0;
    delay(1000-PWM);
   }
}
void delay(uint j)
{
     for(;j>0;j--)
  {
       _nop_ ();
  }
}

网友A:
PWM同时定义为位变量和int变量,前后矛盾。

网友B:
错误提示,字面意思是PWM重复定义,
这里PWM定义的引脚端口,寄存器,
可以sbit PWM_pin=P3^7;
      int  PWM_period = 900;
防止冲突。

网友C:
确实是:PWM同时定义为位变量和int变量,前后矛盾。

网友D:
改成这样 PWM -->> PWM_Val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C=P3^4;
sbit DEC=P3^5;
sbit DIR=P3^6;
sbit PWM=P3^7;
void delay(uint);
uint PWM_Val= 900;  //改成这样 PWM -->> PWM_Val
void main(void)
{
   DIR=1;
  while(1)
  {
    if(!INC)
    PWM_Val=PWM_Val>0 ?   PWM_Val-1 : 0;
    if(!DEC)
    PWM_Val=PWM_Val<1000 ? PWM_Val+1: 1000;
    PWM=1;
    delay(PWM_Val);
    PWM=0;
    delay(1000-PWM_Val);
   }
}
void delay(uint j)
{
   for(;j>0;j--)
  {
       _nop_ ();
  }
}

网友E:
sbit PWM=P3^7;

int PWM= 900;
明显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