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CCP为6位PWM输出,正弦波计算占空比

楼主(2022-12-17):
下边是STC15系列CCP为6位PWM输出,正弦波计算占空比的函数

//CCP为6位PWM输出
BYTE xdata Sin_Num[256] = {0};
#define STEP ((2.0 * PI) / 64.0)//正弦波采样步长
#define PWM_DUTY_MIN 0X01
#define PWM_DUTY_MAX 0X3E

void GetReloadNum()
{
        int i;
        float Value = 0.0,aa = 0.0;

        for(i = 0;i < 64;i++)
        {
                Value = 32.0 * (1 - sin(aa));
                Sin_Num[i ] = (unsigned int)Value;
                if(Sin_Num[ i] < PWM_DUTY_MIN) Sin_Num[ i] = PWM_DUTY_MIN;
                else if(Sin_Num[ i] > PWM_DUTY_MAX) Sin_Num[ i] = PWM_DUTY_MAX;
                aa += STEP;
        }
}

这是输出的波形,不够漂亮。

网友A:
你要适当的滤波,才有漂亮的波形出来。

网友B:
STC核心板有示波器模块   波形很漂亮 可以去申请 免油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核心板有示波器模块   波形很漂亮 可以去申请 免油费

怎么申请?

网友C:
为什么用6位呢,6位才64个点,颗粒度肯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6位呢,6位才64个点,颗粒度肯定大

六位的频率高些。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我们STC-ISP 6.91C及以上版本一体化软件里面参考STC15系列实验箱范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