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50按键的长按短按识别

楼主:
小弟初学者,基本功不行,请教各位大神不吝赐教,TM1650扫描按键,单片机怎么来识别短按,长按和双击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A(2022-12-18):
1000

20()1000

网友B:
长按键很简单啊。
void Key_Act(void)
{
    uchar key_num=0;

    if(ms200_ok_flag==1)
    {
        ms200_ok_flag=0;

        key_num=KeyScan();
        if(last_key != key_num)//键值有变
        {
            Key_Fun(last_key);//短按->执行

            last_key = key_num;//键值更新
        }
        else//last_key == key_num//键值无变化
        {
            if(key_num != 0)//有效长按键
            {
                switch(key_num)
                {
                    case 1 ://启停:长按3s清零
                            break;
                    case 2 ://++
                            break;
                    case 3 ://--
                }
            }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按键很简单啊。
void Key_Act(void)
{

我试试看,迷糊了几天,搞死了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用定时器计时然后再判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用定时器计时然后再判断

审批AI把我的代码删了

定时器产生1ms中断
每1ms读取TM1650的键值一次以下是示范代码

网友D:
不要用中断,中断留给更重要的显示部件用,读一次1650返回的键值确认按下的话用软件延时0.5秒再读键如果再按下再回头读键,反复七八次就达到几秒长按的要求。如果一个读键都用到中断的话会影响扫描方式的显示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中断,中断留给更重要的显示部件用,读一次1650返回的键值确认按下的话用软件延时0.5秒再读键如果再 ...

1650内置扫描显示驱动
不需要用中断来更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650内置扫描显示驱动
不需要用中断来更新

对对对,我居然忘记1650是个显示驱动,发送一次显示数据就能亮,我用长按短按并没有用到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