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ds18b20锁存数码管温度显示问题

楼主:
为啥我的数码管的第一位不能显示“1”和“4”,其他都正常,求大佬救命,已经卡bug三天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P2^0;
sbit duan=P2^1;
sbit DQ=P3^7;
sbit bep=P3^0;
uchar  k=0;
uchar sm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delay5(uchar n)
{
        do
        {
                _nop_();
                _nop_();
                _nop_();
                n--;
        }
        while(n);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x=0;
        DQ =0;
        delay5(120);
        DQ =1;
        delay5(16);
        delay5(80);
}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0;
        uchar date=0;
        for(i=8;i>0;i--)
        {
                DQ =0;
                delay5(1);
                DQ =1;
                date>>=1;
                if(DQ)
                date|=0x80;
                delay5(11);
        }
        return(date);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0;
        for(i=8;i>0;i--)
        {
          DQ =0;
                DQ =dat&0x01;
                delay5(12);
                DQ = 1;
                dat>>=1;
                delay5(5);
        }
}
uint retemp(void)
{
        uchar a,b;
        uint tt;
        uint t;
        init_ds18b20();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init_ds18b20();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a=readbyte();
        b=readbyte();
        t=b;
        t<<=8;
        t=t|a;
        tt=t*0.0625*10;
         k=1;
        return(tt);
}

void Display(uint temp)
{
uchar A1,A2,A3;
A1 = temp/100;    //百位
A2 = temp%100/10;   //十位
A3 = temp%10;    //个位

wei = 1;      //消隐
P0 = 0xff;
wei = 0;
delay5(255);
duan = 1;
P0 = 0x00;
duan = 0;
delay5(255);

wei = 1;
P0 = 0xfe;
wei = 0;
delay5(255);
duan = 1;
P0 = smg[A1];
duan = 0;
delay5(255);

wei = 1; //消隐
P0 = 0xff;
wei = 0;
delay5(255);
duan = 1
P0 = 0x00
duan = 0;
delay5(255);

wei = 1;
P0 = 0xfd;
wei=0;
        delay5(255);
duan = 1;
P0 = smg[A2]|0x80;
duan = 0;
delay5(255);

wei = 1; //消隐
P0 = 0xff;
wei = 0;
delay5(255);
duan = 1;
P0 = 0x00;
duan = 0;
delay5(255);
wei = 1;
P0 = 0xfb;
wei=0;
delay5(255);
duan=1;
P0 = smg[A3];    //显示个位
duan = 0;
delay5(255);

wei = 1; //消隐
P0 = 0xff;
wei = 0;
delay5(255);
duan = 1;
P0 = 0x00;
duan = 0;
delay5(255);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int temp;
    delay5(100);

    while(1)
                {
                        temp=retemp();
                        if(k==1)
                        {k=0;
                Display(temp);
                                   if(temp>=300)
                        {bep=1;}
                        else
                        {bep=0;}
                        }

                }
        }

网友A(2022-12-18):
void Display(uint temp)
{
        uchar A1,A2,A3;
        A1 = temp/100;    //百位
        A2 = temp%100/10;   //十位
        A3 = temp%10;    //个位

        wei = 1;
        P0 = 0xff;      //消隐
        wei = 0;

        duan = 1;
        P0 = 0x00;                //送段码
        duan = 0;
        wei = 1;
        P0 = 0xfe;                //送位码
        wei = 0;
        delay5(255);

        wei = 1;
        P0 = 0xff;      //消隐
        wei = 0;

        duan = 1;
        P0 = smg[A1];        //送段码
        duan = 0;
        wei = 1;
        P0 = 0xfd;                //送位码
        wei = 0;
        delay5(255);

        wei = 1;
        P0 = 0xff;      //消隐
        wei = 0;

        duan = 1;
        P0 = smg[A2]|0x80;//送段码
        duan = 0;
        wei = 1;
        P0 = 0xfb;                //送位码
        wei = 0;
        delay5(255);

        wei = 1;
        P0 = 0xff;      //消隐
        wei=0;

        duan=1;
        P0 = smg[A3];   //显示个位
        duan = 0;
        wei = 1;
        P0 = 0xf7;                //送位码
        wei=0;
        delay5(255);
}

网友B:
消影不用那么复杂
以下是一个位的输出代码
duan = 1;
P0 = 0x00;//关段输出
duan = 0;
//delay5(255);不用延时
wei = 1;
P0 = 0xfe;
wei = 0;
delay5(255);
duan = 1;
P0 = smg[A1];
duan = 0;
delay5(2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消影不用那么复杂
以下是一个位的输出代码
duan = 1;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