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磁表能调节表头灵敏度吗?

楼主(2022-12-18):
有人说內磁表没有磁分路调节?那么这是不是调节磁分路的?
这个表的转档接触点要比电路板的铜箔强得多!

网友A:
不错,是个好表,哪个调节铁片应该就是调整磁分路的,也既调整磁通量,达到微调电感应灵敏度的目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对不对还请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老鸟点拨一二了!

网友B:
精度如此之差的东西,没有精细调节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如此之差的东西,没有精细调节的必要。

精度“如此之差”才是提高的空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度“如此之差”才是提高的空间吧?

10块钱的东西不可能调出100块钱的精度,而且还有调整后校准的问题,没有校准的仪表就算是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块钱的东西不可能调出100块钱的精度,而且还有调整后校准的问题,没有校准的仪表就算是报废了

10块钱的东西和一百块钱的东西在精度上往往不是成正比的,批量生产的东西对个体来讲往往具有较大的质量提升空间。按规则讲,报废的产品并不是全部参数不合格,不是有个“一票否决”嘛?

网友D:
这个转档触点应该是那种类似于铜铆钉之类的东西吧,肯定比印刷电路板强多了。另外,上面是不是有个电阻爆了,看着中间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