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signaltap波形与实际逻辑不相符,怎么办?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CPLD是altera的max ii;目前的情况是:有7个io引脚,当7个io引脚(data_in)其中任何一个变化的时候要产生一个FIFO写使能脉冲(wrreq);其中data_in是输入的7个io引脚,pre_data_in是上个clk周期data_in的值,当pre_data_in != data_in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写使能脉冲(wrreq = 1)。问题1:当pre_data_in == data_in的时候也会莫名其妙的产生脉冲,见下图。
问题2:当data_in发生变化的时候,pre_data_in应该在下个周期也跟着变化,但是会概率性不会发生变化,如下图。

网友A(2022-12-22):
是不是按键抖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