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代码行数是如何统计的?

楼主(2022-12-18):
总会看看一种说法,比如说这个软件很大,代码量是多少万行;或者说某程序员很牛,一天能写多少多少行代码。那么对于keil 来说,代码行是怎么统计的?

比如我现在写的有两个.c .h文件,代码有728行+127行,但是里面有很多注释、空行和{},编译报告是这样的“Program Size: data=101.6 xdata=0 code=4398”,代码算几行?

网友A:
多少“行”在C中没有多大的参考意义,要是汇编还差不多!
因为一行C代码能拆出N行汇编代码,能拆出上百行的都有!

网友B:
行数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在单片机这一块,不管是C还是汇编,并不是代码越简洁越好的,也更加不是以行数来衡量什么东西的

网友C:
估计你是新建的文件,要写程序的,对吧。  把正在输入的文件保存成XX.C程序,或汇编程序XX.ASM后,就会自动显示出代码行号了。可以输入一行后就保存,之后每输入一行都会显示出行号了。  因为新写的程序,不保存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少“行”在C中没有多大的参考意义,要是汇编还差不多!
因为一行C代码能拆出N行汇编代码,能拆出上百行 ...

某些浮点运算函数,C语言1行,汇编上千行。

网友E:
code=4398是代码量,你可以理解成占据的单片机内存,不算行数。程序员一般说的多少航代码是空行和注释也计算进去的,但是他们写注释和空行只是很少一部分,一要是写一行代码注释5行,空格10行,你就没必要计算行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