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中断,蜂鸣器实现音乐功能,为什么我的FrepSelect的值在数组中无法改变

楼主(2022-12-18):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Timer0.h"
void delay (int m);

sbit Beep=P3^6;

unsigned int code FrepTable[]={
       63628,63731,63835,63928,64021,64103,64185,64260,64331,64400,64463,64528,
           64580,64633,64684,64732,64777,64820,64860,64898,64934,64968,65000,65030,
           65058,65085,65110,65134,65157,65178,65198,65217,65235,65252,65268,65283};

unsigned char Music[]={12,12,19,19,21,21,19,17,17,16,16,14,14,12};

unsigned int FrepSelect;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url=]U[/url]

           FrepSelect++;
   delay(500);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TL0=FrepTable[FrepSelect]%256;
   TH0=FrepTable[FrepSelect]/256;
   Beep=!Beep;
  }

void delay (int m)

{

unsigned char i,j;

for (i=0;i<m;i++)

for (j=0;j<253;j++);

}

网友A:
FrepSelect没赋初值

网友B:
延时函数使用的数据类型不当,一旦实参m大于255就导致永远出不了for (i=0;i<m;i++)循环。
#include <REG51.H>
//#include "Timer0.h"
void delay (int m);

sbit Beep=P3^6;

unsigned int code FrepTable[]={
63628,63731,63835,63928,64021,64103,64185,64260,64331,64400,64463,64528,
64580,64633,64684,64732,64777,64820,64860,64898,64934,64968,65000,65030,
65058,65085,65110,65134,65157,65178,65198,65217,65235,65252,65268,65283};

unsigned char Music[]={12,12,19,19,21,21,19,17,17,16,16,14,14,12};

unsigned int FrepSelect;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01;
    TH0 = 0;
    TL0 = 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url=]U[/url]
                FrepSelect++;
                delay(500);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TL0=FrepTable[FrepSelect]%256;
        TH0=FrepTable[FrepSelect]/256;
        Beep=~Beep;
}

void delay (int m)
{
        int i,j;
        for (i=0;i<m;i++)
                for (j=0;j<253;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