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2560,电路防短路

楼主(2022-12-18):
Arduino Mega256054路数字输出的Io口做电气隔离有什么更优的设计方法,预防IO短路,我自己做了一个预防短路的,效果不是很好,有的不通电,加限流电阻,电压和电流也跟不上,是外接扩展版直接做隔离,在线求大佬解惑

网友A:
别接错就行了,哪有给单片机这么便宜的东西做保护的?

网友B:
现在的单片机IO短路不会烧芯片,你这比较古老的型号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大多数单片机的IO都内置了必要的基本保护,我们不需要为大多数应用添加额外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