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2关闭wifi功能以后 无法再重新连接 除非重启?

楼主(2022-12-18):
我想用esp32s2实现一个间隔1小时获取一次天气信息。这期间wifi要关闭,在用WiFi.mode(WIFI_OFF);关闭wifi功能以后,再重新连网的时候一直连接

不上WIFI ,除非重启才能正常。

有办法不重启实现定时开关wifi功能吗?esp32需要一直工作

网友A:
你关闭后就等于电视待机,除了按下“开关”按钮重新开机,不然其他按键都是无效的,需要重启,或者重新上电,esp应该有个复位脚

网友B:
关闭前执行断开连接,然后关闭wifi
WiFi.disconnect(true);
WiFi.mode(WIFI_OFF);

连接的时候设置模式,并连接wifi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ssid, passwo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前执行断开连接,然后关闭wifi
WiFi.disconnect(true);
WiFi.mode(WIFI_OFF);

WiFi.disconnect(true) 加上这个先断开,也还是连接不上。用getMode()提示STA模式打开了。只有重启能正常连接,不知道是只能这样,还是哪里可以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关闭后就等于电视待机,除了按下“开关”按钮重新开机,不然其他按键都是无效的,需要重启,或者重新上电 ...

我这个当MCU用的,不方便重启连网。

网友C:
刚刚买了一块8266,打算学习,先进来看看

网友D:
没这么用过,关闭WiFi是为了节约用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这么用过,关闭WiFi是为了节约用电吗?

是的,为了省电。wifi只需一小时开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