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用st-link烧录程序和用keil的仿真下载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楼主(2022-12-18):
关于STM32单片机烧录的一些问题
问一下各位大神STM32f103我用st-link烧录程序和用keil的仿真下载有什么本质区别吗,程序是否都下载到了单片机呢?

网友A:
st-link可以在线仿真

网友B:
软件仿真就是仿真,可以看变量,进行时间什么的,你要是没示波器什么的,可以看类似于PWM波形之类的,这个是很方便的,但并不真
硬件仿真就很真,程序是下载到单片机中的,但并不运行,要在Keil运行仿真
有钱买原版的,没钱的话20多块的下载器一样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