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3608芯片静态电流的问题

楼主(2022-12-19):
芯片手册上静态电流1UA。但是我实际测试有300UA。为什么

网友A:
1.摘除Q1后再测量;2.应该不会有问题,之前测过国内外部分芯片,这个指标基本上都能对上;3.都用上航天了,666

网友B:
这指标是在规定电路下测得,不知你是怎么测得的。

网友C:
确保晶体管 Q1 确实关闭。 如果不是 100% 关闭,芯片将不会完全关闭。

网友D:
你将D1断开,VEN=0,再测看看。常规芯片,可以有点误差,但不会1uA变300uA。

网友E:
r9太大了